19v acin 短路 烧不出来 有什么妙招吗

楼主(2013-08-25):
联想E40的机子 拆开一看 哇靠 怎么烧了这么个大洞 一量 19v acin短路了 于是接维修电源 烧 只见洞口处极具发烫 滴上焊油 还能冒出丝丝青烟 接了10分钟 5A的电流 除了发烫还是发烫 根本烧不出来 于是不耐烦 用暴力 在灼烧处用手电钻钻了个孔 吼吼 依旧是短路
真的没着了 这个主板难道就此报废 买这种板估计要很贵 客户不会接受

各位帮我出出奇招 有什么其他门道没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版层短路 只有刮骨疗伤了
要是面积特大 没有点图不好修
看你的图片 在一个脚上 继续刮开 直到正常
祝你好运

网友:
把角落的整块切掉看看吧

网友:
一楼说的对,明显那个地方烧了,只有刮骨疗伤了,照着烧的那个地方慢慢刮吧,这种板很薄,层数8层,所以一烧,第二层就是地线,自然就是大短路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切的刀要快,不能和第二层的地相连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不要修了    烧了这么大的洞

网友:
看看能否跳线绕过这段短路?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用手术刀割板吧,钻孔的话由于钻头的绞力,会把铜箔拉毛导致继续短路。你那一块比较好搞,全切了看看

网友:
看看能不能绕过这个电路

网友:
有种伤脑子但不伤板的好办法

网友:
看来换板的机会大了

网友:
继续割吧,实在不行就换版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继续刮,小心其它板层有线路。

网友:
板层短路 估计楼主修复的希望不大 慢慢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