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 能显示图像(不清楚) 而且屏幕发白 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3-08-25):
像这样的还能修吗   测着是屏的事   可我想知道具体是哪个位置   还有机会复活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暗屏故障,估计是控制板的问题吧,屏不开裂缝都应该能修

网友:
有多余的屏换一个试试,数据线之类的,
如果排除非其他外设,

网友:
说不定时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机率很大 用通用点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