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 莫名其妙的故障

楼主(2013-08-25):
联想B300一体机 最早是大短 是点容引起的 修好后 有时候卡LOGO  有时候认不到硬盘  有时候能进系统 但运行一会就很卡  硬盘检测过没问题    南桥加焊过  显卡也做过 是不是南桥挂了 大家给我点建议吧

补充内容 (2013-8-28 22:13):
刷BIOS  据点不亮了 后来发现BIOS芯片挂了额  找了一个台式机的 接线焊上去 能用  最后排查了 是硬盘问题导致的  硬盘扫描没有坏道 全好 居然会引起这样子  哎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挺蛋疼的,非高手不能搞定!!兄弟,修好了之后麻烦把维修过程发一下,是怎么修好的,让大家多学习!等答案!!

网友:
就是修不出来啊  头疼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装酷的机子,修好后,进系统很慢,用起也很慢;最后没法了,也没思路修了,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装酷的机子,修好后,进系统很慢,用起也很慢;最后没法了,也没思路修了,退给客户了

完了  然道真要我退给客户了

网友:
刷下BIOS,可能是BIOS资料掉了,用起来慢用软件看下CPU的频率,可能被BIOS锁定频率了

网友:
换个硬盘线保证能好,

网友:
换南桥吧,这个GB的桥易坏

网友:
或许是BIOSS的问题,刷个BOISS试试

网友:
修过的只要是19V电容短的话,换了从没见过其它问题,楼主应先试着换换其它东西,CPU,内存,硬盘线,系统啥的,这方面要出问题会把人搞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