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蓝屏重起

楼主(2013-08-25):
东芝L600板 独显 南北桥 AMD的U(无NEC大电容)。待机正常 电流跑过1.5正常亮机
进BIOS正常 进硬盘系统读条(XP)蓝屏重起。改硬盘模式无效。进安全模式一样蓝屏重起。恢复BIOS出厂无效
换快在别的机器上G好的硬盘过来安装不了。就一直在那滚动。换内存无效。
后来想着进PE看看。。发现U盘和光驱都进不了PE。不提示错误 反正就一直卡那进不去。

现在初步判断主板有问题。
在论坛查了哈 怀疑显卡或者北桥一方面。因为感觉一到要出图形界面就出问题优先怀疑。如果这方面我明天先加焊。。
另外考虑BIOS  如果是这个情况我应该搞哪个BIOS呢 论他上说有2个。是EC的还是? 我这只有200多的886不知道刷的成不。。。

请有经验的老师傅指导哈。。。(最后又有点疑问南桥。毕竟控制这些东西的)

网友:
在BIOS把显卡模式设为独显试一试

网友:
可以检查下外设 最好裸板试试,BIOS当然要刷PCH的了,然后就是显卡了。。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如果是改了硬盘模式都不行,应该就是显卡
的问题

网友:
重做或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