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1电池适配器单独能触发

楼主(2013-08-25):
故障是 我自己的笔记本用可调电源在充电 一个SB把我的可调电源开到30V 然后笔记本不充电了  单用电池或可调电源 能触发两个一起的时候待机0.2按触发不动  很久没修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求大神给下思路。。。。 PQ9 PQ10 PQ 11PQ39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待机有没有3v  5v    ec也要看看

网友:
查一下电路吧,应该保护隔离的场管和充电芯片都一起挂了!

网友:
别开机   能正常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