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相助 技嘉P45-UD3L BIOS里CPU电压显示0V

楼主(2013-08-26):
求大神相助 技嘉P45-UD3L BIOS里CPU电压显示0V 开机正常 CPU-Z能检测到电压;但是容易死机;南桥 换了 供电芯片换了 求帮助 LM324检查了都是好的

网友:
加焊下cpu座

网友:
“容易死机”,观察一下是否有规律?

网友:
查看主板有无短路

网友:
刷BIOS ,加焊下座看看

网友:
加焊cpu座子,换CPU

网友:
好的 谢谢你们的帮助了  CPU座 用BGA拆焊台焊一下就可以啊

网友:
我用的是右边 长方形架里的简易热风枪 ,把主板放到上面“烤”比BGA简单 成功率在百分之70左右吧 要是加焊不行  就报客户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