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 C11C暗屏+不满屏维修

楼主(2013-08-26):
接同行送修一台SONY笔记本,故障现象:暗屏,借助灯光能看到屏里面的图案文字。
同行说可能灯管坏了,也可能高压条坏了。问灯管坏了换好多少钱,报价110,高压条坏了呢?我说一样110,同行说怎么这么高啊?高你妹啊!我一肚子不爽!会修你就不会送我这来了。
言归正传:拆机B壳,测试灯管OK,       测试高压条供电5V,EN3.3V,接地正常。灯管还 是不亮,认为高压条坏了。为了确认电脑还有没有其它故障,先外接电源把灯管点亮,发现一奇怪的现象,开机到进系统前,屏幕无图片显示,白屏,进系统后才有图像,图像不满屏,右边有五分之一黑屏,认定还有其它故障,只好继续拆机,把C壳也拆开了。找到电路图
白屏时LCDVCC_LVDS电压0V,进系统后有图像时,LCDVCC_LVDS电压为5V,很纳闷这个电压为何开得那么迟!!接着查了下高压接口
发现INV_ENABLE这个信号白屏时(外接高压条供电给灯管)为0V,有图像时为3.3V.
这个灯管开启信号和屏供电开起来是同步的!!这个问题先不管它,接着看屏幕不满屏的故障,

找到SW1,屏是AUO的,001和010,两种组合都试过,涛声 依旧!最后在基地找到一张藏宝图

原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011),换成010、001都不成,这时,人品大爆发了,我把1 脚开关拨到ON再拨回到OFF,重新开机,神马情况?开机立刻有显了,图像也正常了,关机,接回原来的高压条,再开,一切正常!!原因是什么呢?呵呵,就是SW1开关接触不良!!好人就是有好报!!!8点钟修到现在,写好贴子已经
基友们,加点分吧。

网友A:
果然是高手,呵呵,要是我想到的就是显卡,果然细心就是能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搞定,楼主的理论真牛,

网友:
楼主的理论真牛

网友:
其实修理工作有了图纸,看懂了电路原理图,故障修理也就解决一半。

网友:
看懂电路原理图,还在学习中啊

网友:
是SONY才有屏的跳线开关吗。

网友:
可调电源12V+单灯高压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高手,呵呵,要是我想到的就是显卡,果然细心就是能少走弯路

如果单单暗屏,我也是想换高压条,换高压条不行的跟着搞显卡电路了,灯管开启信号就来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用可调 电源 外接12V电压 到 高压板主  供电处 一端接地就行了吗

兄弟不懂高压条工作原理么?供电、EN、接地三大条件满足灯管就会亮

网友:
楼主修得很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单暗屏,我也是想换高压条,换高压条不行的跟着搞显卡电路了,灯管开启信号就来自显卡,

是啊,我看你说灯管正常,高压板正常,开启什么的也正常,就是很长时间才显示不正常,看到这我都猜可能是显卡问题了,可最后结果大出我所料

网友:
索尼本本就是有这个开关。挺腻味人的。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 还是那句话 多想少动手 想清楚了再动手

网友:
高手,要是能把英文的信号脚加上注释就更完美了

网友:
SONY 的机器内接大部分都有跳线开关。

网友:
SONY本就是这么恶心,我修了个MBX-177,就是外接亮屏不亮,后来反复跳线,各种跳线好了,给我折磨完了

网友:
不满屏可能是驱动问题,我之前有遇到过,打了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