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走到windows滚动条就掉电

楼主(2013-08-26):
顾客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  各种电压都没有  检查发现一个CPU附近的贴片电容有变色拆下量短路了 换掉 开机OK
但是空欢喜啊  走到windows滚动条就掉电了 PE一样  机器挺热但是不启动windows开多久都不断电  这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独立显卡) 手里没有显卡 想让大伙先帮忙分析下

网友:
散热不良吧,我之前试过

网友:
先进BIOS选项那里设置下SATA模式,如果还是在windows滚动条掉电一般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在windows滚动条掉电一般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修好了记得分享。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吧  进BIOS试试   我就是想不通 这个问题和不触发怎么能同时出现呢

网友:
要不显卡要不扇热

网友:
现在毛病严重了 进了bios后走完LOGO就掉电了  在BIOS里不掉电  晕了

网友:
有时候要换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