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8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3-08-26):
长城e80笔记本,不触发,开关键上有19v,南桥1117无电压,后测得isl6262无5v输出,查6262vin无输入,不知道跟6262有没有关机,笔记本的的待机电压是多少,有哪个芯片提供的,望高人给予指导!

网友A:
你查待机芯片,3v,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测试一下静态电流大小?

网友:
测静态电流大小

网友:
待机芯片一般都是哪几个芯片,在板子上怎么找呢,有19v电源给待机芯片供电吗?

网友:
静态电流没法测,没工具啊!

网友B:
找到一张开机触发的电路图,草图,现在就是m1的s极有19v电压,g极17.5v电压,d极无输出,但是跑线找不到开机IC,开机芯片一般都哪些型号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有型号规定的呀  你可以下载点位图查找呀  19V电压 是保护隔离公共电压端过来 给待机芯片 VIN端 提 ...

点位图,哪个网站能下载到,或者哪位师傅手里有点位图,是inter芯片组的,南桥是82801的

网友:
经跑电路,发现现在tps51120无基准3.3v 5v电压,发现22脚vin无输入电压,0.41v,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下,能是哪的事!!

网友:
把长城e80点位图奉上,希望有能用到的直接下载

网友:
现在就是+vdc产生不了,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把电路图找到了,但是图中哪个是本子的开关键呢,就是PWRsw键,当按下的时候是给的哪个信号,有知道的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VDc不产生的原因就是shdn信号为低电平型号 ,谁知道这个型号由哪个芯片提供的?谢谢!

网友:
shdn的信号就是有这过去的,找图纸找到了,现在pq58的2脚7v,3脚7v,1脚2.24v,pq61,2脚2.24v,1脚1。06v,3脚0.64v,这的电路跑不明白了,希望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待机芯片,3v,5v有没有出来

3v 5v都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待机芯片,3v,5v有没有出来

tps51120没有供电,所以3v5v都没出来,后来查电源输出电路vdc没输出,我想把19v直接拉过去vdc,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张开机触发的电路图,草图,现在就是m1的s极有19v电压,g极17.5v电压,d极无输出,但是跑线找不到开机 ...

先把公共点修出来吧

网友:
现在就是公共点无电压,vdc产生不了,pq6的s极18.5v,g极17.5,d极0.41v,现在我想把g极直接拉地,或者把hsdn断开,把pq25的1脚提高电压,然后使pq25导通,从而拉低pq6的g极,使g极导通,产生vdc电压,还有部分师傅让我直接从s极拉个电压到d极,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如果不按上边的做,只能把这的电路修好,这的电路实在有点跑不明白,是不是要想pq57不导通,只能控制pq58的3脚电压,而方法只能是拉低pq58的1脚,那么只能靠pq61的导通才能拉下1脚电压,导通的条件是3904的导通,还是SHDN_LOCK得信号输入引起的呢,另外前面的几个稳压二极管,是不是v5al和V3.3al是按下电源开关键就产生了呢,?论坛的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吧!我已经 大脑缺氧了!

网友D:
上电时序不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时序不会么

上电时序都英文的,没看懂

网友:
上电时序图贴上,有哪位师傅明白,给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