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2013-08-26):
IBM Thinkcentre M51电脑品牌的电源Liteon PS-5311-3m,开机一会儿重启或电源绿色指示灯不亮,会掉电。
打开电源后发现电源风扇卡死不转,线路板腐蚀严重;清洁电路板并更换一个带温控的风扇后,
开箱运行4-5个小时,电源风扇仍然不转,但是电源正常工作,只是电源发烫,有些低沉的嗡嗡声,
请问这个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风扇不转,看看有无电压

网友:
估计不正常,请量一下风扇有无工作电压,是否与换上的风扇电压匹配。

网友:
因该坏了吧

网友:
发烫是由于散热不好,如果转4-5H后,不转,可能是风扇的供电部分出现了问题,你自己检查一下,清理干净腐蚀部分,对可疑的电容替代尝试的.

网友:
找个好的替换用上一天不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先把电源风扇搞转,直接接十二V,再上机测试!

网友:
品牌电源风扇都是靠相关的控制电路,类似有三极管的控制电路,或者嫌麻烦直接焊在12V输出端也可以

网友:
今天又打开电源,仔细查看小板,反复测量,查看相关PS-5311-7MWA的温控风扇电路图,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控制PNP三极管KSA916Y的集电极2脚虚焊,导致EB极导通,是三极管坏吗?还不能确定。
此电源真是不正常。
但是ksa916y三极管用什么替换呢?

网友:
一般电源用的npn都可以吧,拆个就好

网友:
直接接到12V处就好了!

网友:
现在虚焊点也加焊了,机了还是老样了,风扇不转,到底温控风扇电路,温度多少才开启风扇?

网友:
不管温度是多少,温控风扇都是应该转动的,就是风速大小的区别。
你再检查一下小板元件,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实在修不好小板,你就先把风扇接到12V上。

确实是个好办法。但是这个2PIN风扇接线可不是简单接到+12V和接地,而是接到+5V和-12V。因此不能直接接入。

网友:
开始风扇卡死,很可能是把小板上的什么元件烧了。
仔细查查,不难修。

网友:
现在已查明散热片上的热敏电阻是好的,常温10K。开机一小时后,电源发烫40度以上拆开,散热片烫手已HOLD不住了,测得3K左右电阻大约在55度,实际可能达到60度以上,可是电源风扇仍然不转。
这下可以断定温控三极管坏了,从虚焊的角度看,这也是铁板钉钉的事。
PNP三极管KSA916Y哪里有?郁闷啊。

网友:
电源风扇都不转了,最好别用!那样会加速电源到达寿命。

网友:
RE: 请大家看看这个电源是否正常?(已修复,有图解)

查找A916Y替换元件:2SA965Y是一样的;但是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绳电话中找到一个
A1013Y代换上,(另外2SB647,2SB984均可用)短接绿地,电源风扇终于转动起来,电源正常工作。
如图所示:给出相关元件以作参考
FAN910=T&T MW-925H12S 0.32A 12VDC
C910=100UF25V
Q910=A916Y 120V 0.8A 0.9W 120MHZ
RT910=TTC-10K 10%
ZD910=HZ11C3  11.4V-11.9V
R911=47A=301#
S1P3接L7912CV  3PIN OUT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此电源的温控风扇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望大家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