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收到2个白屏,貌似都是屏上板的问题,有经验的出来谈谈。

楼主(2013-08-26):
现在手头上有2个长城的M95,内屏为三星的ltm190M2,有一台是客户拿来的就是白屏,后来查了下是屏幕板上的5v保险烧掉。查了下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就直接短接了,用了一段时间,又白了,在次拆开,看到屏板上的5v电路有一个ic4 烧掉了,上网上淘了个此板,回来把ic4给换上,又好了,又用了半年多吧,又白了,此次白了在没有找到问题。这次我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也懒得弄了,就直接放到一边。

   过了1年多的今天,又收到一个此一样的显示器,一开始是几秒后黑屏,拆开来看是高压电源一体板坏,12v达不到,只要10v左右,就把之前的那个驱动板和电源板拿下来试试,忘记了电源板不好用了,接上结果也白屏了,把今天的那个电源板修好了换上后,开始找问题,直接量了下F1,断了。直接接上,还是白屏。查了下5v屏供电只有1.7v,把屏线拔下来,驱动板的5v就正常了。接上就1.7v了,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屏电路里面部分短路,查查屏上的主控芯片,是不是半击穿了

网友A:
驱动板不好的话,按开关能开关屏么,现在按开关可以开关。无信号时都是白屏,不显示(无信号)。只有灯管灯亮,白屏。
还有就是我把屏保险去掉后,直接从电源板5v接电到保险后面,5v不会被拉低了,但还是白屏。

网友:
怎么方法查是不是半击穿。
我现在是想知道,驱动板有问题没有,手头上没有合适的驱动板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不好的话,按开关能开关屏么,现在按开关可以开关。无信号时都是白屏,不显示(无信号)。只有灯管灯 ...

我想起来了,屏供电5v的前级一般有个8脚的p沟道的管子,一般来控制屏供电的,你跑跑线路看看,一般这个管子有问题,5v就容易出问题,你可以在这个管子的s极直接飞个短线到屏供电,这样屏就可以受开关限制了,你要是在电源板直接拉个5v,屏就会一直亮,没法交付给客户的,你找找看有没有8脚芯片,s极5v,d极通到屏供电。

网友:
还没学到这里呢 进来仔细的看看 认真的看看

网友:
6楼正解 不然一直亮着 没法交还客户

网友:
像这种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没修过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