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 山寨机 版号A21A 显示不全屏 求助 附图纸

楼主(2013-08-26):
中柏 山寨机 版号A21A  开机就显示不全屏  有时候开机又显示正常  不正常的时候见下图   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TOPSTAR A21A.pdf

网友:
有朋友遇到过没  在线等 求指点   BIOS芯片上的型号看不懂  按图纸的BIOS型号刷不了   有系统刷的BIOS的朋友 传一个 谢谢

网友:
分辨率调不了吗!

网友A:
没换过屏或者外接试试吗

网友B:
找个驱动板或者改个通用的点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过屏或者外接试试吗

山寨机屏不好找   没有VGA接口  不能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驱动板或者改个通用的点下先

什么驱动板?》  这个是笔记本呀

网友C:
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屏线的问题,是主板读不到屏的码片数据造成分辨率不正常。你重点查一下屏线的码片那几根线。估计这个牌子的线不容易找,只有飞线解决了。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屏线的问题,是主板读不到屏的码片数据造成分辨率不正常。你重点查一下屏线的码片那几根线 ...

能告诉我主板哪里那个屏线码片是那几个脚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告诉我主板哪里那个屏线码片是那几个脚不

这个我也记不清,况且屏的接口也不尽相同,你在屏上找到码片,不就找到了吗,液晶屏除了供电,地线,成组的信号线(lvds),就是码片读取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记不清,况且屏的接口也不尽相同,你在屏上找到码片,不就找到了吗,液晶屏除了供电,地线,成组 ...

麻烦师傅帮下忙了  传图纸给你 你帮我看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