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G31ML-B2奇怪故障怎么查

楼主(2013-08-26):
杰微JWG31ML-B2主板,首次开机正常进系统,点重启后诊断卡停在02,不管冷启动还是热启动都是一样
重新把电源拔掉后重新开机又正常,这样的故障要怎么查
已经排除电源,内存,CPU,硬盘,BIOS也刷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不懂怎么查,一般这类故障都会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先换IO,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BIOS没刷对 多下几个版本 总有一个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