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4830显卡打驱动之后重启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3-08-26):
蓝宝石4830显卡不打驱动或者进安全模式正常,打上驱动开机过滚动条之后就黑屏显示器绿灯,几秒之后显示器转黄灯测显卡核心供电掉为0v,加焊核心无效,请哪位论坛高手分析分析故障点!谢谢!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够,检查供电……………………

网友(点评):
这卡要是在DOS下,可能从来就可能不黑屏,待机一天都不会,不输出,只到有系统中才会这样,,你说量那里吧

网友:
手动打驱动。不要用默认。

网友:
把背面高清图放上来, 去掉那个控制核心电压的3极管看看, 如果不行就得换IC

网友(点评):
去掉那个控制核心电压的3极管看看 !!!那三极管起到什么公能,为啥会这样子

网友:
背面高清图,有一个控制核心开启的3极管把它去掉OK,不行换IC

网友:
清一下驱动’可能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