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外接正常,内屏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3-08-26):
联想R400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进系统黑屏。在DSO下不黑屏,不装显卡驱不黑屏。黑屏后量了一下屏供电3.3V没有了,控制电压来自己U61的22脚,看来是内部控电路有问题,关键点测不到。只好盲修,先换显卡,原显卡 ,买来的显卡 ,是原装的吗?有那位仁兄看的出来吗?
个人观点不是原装的芯片。

补充内容 (2013-11-17 21:23):
这台机后来拿到迅维基地修那边再换个显卡修好了.

网友:
外接正常 为什么换显卡

网友:
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
哥们你不重装个驱动或系统试一下?别搞半天软件问题

网友(点评):
WIN7.XP都试过了

网友:
这个买的好像是打磨芯片吧?

网友:
先压一下显卡  不行的话直接换显卡  显卡问题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原固障呀。没搞了,花了个芯片钱70元,亏本

网友:
进BIOS调下也能用,通病来的

网友:
该集显 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