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修大仙大神们进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信号DDR3_DRAMRST#

楼主(2013-08-26):
各位看看这个30脚的信号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我都有些晕,不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呢!最近修道几个机子上点不亮,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电流。我就测了一下这个30脚的信号结果是没有电压的,顺着查,有的是去CPU有的是去北桥。我很迷茫,请教大家这么信号重要吗,在什么条件满足后会产生这个30脚的信号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E420 E425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什么问题聊得多了就透彻了~~哈哈

网友:
内存复位吧  内存不正常 应该就没这信号

网友A:
应该是内存复位吧  我一直也没有测过 没太注意这点  楼主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复位吧  我一直也没有测过 没太注意这点  楼主很仔细

呵呵!!过奖啊!!我也是新手!!!实在是没思路了!!瞎测得!!!不知道怎么信号在什么情况下会出!!就想知道

网友B:
这个信号正常好像是3。3V。当计算机休眠的时候,此信号为0V.

网友:
DDR spec reuqires that DDR_RESET# be
asserted during power ramp cycle  BIOS will deassert DDR_RESET#

网友C:
DDR spec reuqires that DDR_RESET# be
asserted during power ramp cycle神马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DR spec reuqires that DDR_RESET# be
asserted during power ramp cycle神马意 ...

当主板在加电压期间,内存复位有效    内存复位无效是由bios控制的  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正常好像是3。3V。当计算机休眠的时候,此信号为0V.

休眠~~~~我测的是机子亮就有电压机子不亮就没电呀~~呵呵~~搞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主板在加电压期间,内存复位有效    内存复位无效是由bios控制的  个人理解

如果有些机子没有次信号的话刷bios是不是会管用呢

网友:
最近修一台TOSHIBA L600也是这种情况,请问楼上有没有好的结果啊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下CPU,之后看桥的工作条件,再就是刷BIOS...

网友(2013-10-06):
楼主此机器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