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辣椒M1拆机换屏维修实例(续)-前功尽弃的小辣椒M1全贴合屏幕总成触屏液晶分离

楼主(2013-08-26):
今天淘宝买的金刚丝到货了,马上进行M1换触摸屏的操作。上一期教程已经把屏幕总成拆下来了(经论坛前辈提醒,拆屏幕总成时应该用热风枪或者电吹风加热屏幕四周边缘,可以更好地拆下屏幕总成,提高成功率)。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全贴合屏幕液晶与触摸屏的分离了。

马上开始。
分离工具合影,分别是金刚丝、解胶剂(这两个是淘宝购入的)、拆下的屏幕总成、502胶水、电吹风、一块玻璃。
502是用来将已经爆屏的触摸屏粘在玻璃上进行固定,以防止破碎的触屏在分离的时候对液晶屏造成不利影响。这个不一定用玻璃,pvc、塑料、地板、大理石等等应该都可以,只要表面光滑,能用502把触屏粘牢就可以。家里没有合适的材料,在小区里转悠,发现垃圾堆旁一堆碎玻璃中有块完好的,就拿来用了。
502将触屏与玻璃粘在一起了。等了5分钟,应该已经粘牢了。
将玻璃周围粘上透明胶,一会固定在桌子上。方便上金刚丝。
我用的这块长条形的玻璃,正好可以伸出桌子悬空。留出了下方的空间。直接上电吹风,对着玻璃吹。我用的这个电吹风2300W,没敢开到高热档。我选的这块玻璃有点厚,是钢化玻璃,吹了半天表面很热了,上面跟触屏接触的地方刚有点温度。不着急,慢慢吹。嘻嘻。
温度差不多了,直接上金刚丝。
这张图省略了颇费周折的部分:
刚开始直接把玻璃板粘在桌子上了。发现手部没有运动的空间。屏幕离桌子太近了。手耍不开。后来加了一个人体称,这回舒服多了。
金刚丝刚开始直接用手拽。马上发现不行,金刚丝非常细,而且挺结实的,使上劲的时候像刀子一样。很容易把手划伤。后来换上了手套,这回手不疼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手套太滑,一使劲就滑落了。后来改用了用笔卷起来,再用透明胶布粘上。基本可以用了,即使是这样还是滑脱了好几次呢。
话说用金刚丝锯屏幕绝对是个技术活。刚开始按照视频里的力道和样子依葫芦画瓢。看视频里人家师傅真是轻松愉快几下就搞定了。结果悲剧了。一用力金刚丝就断了。就这样断了3根,大约用了3米金刚丝,屏幕刚锯开不到1厘米。果断停工。因为金刚丝一共也没买几米。这里我要十分感谢淘宝的老板。我下单的时候只准备买5米金刚丝。感觉就锯一张屏,5米足够了。但是收到货后一看老板给发了10米过来。现在才发现对于第一次操作分屏的我来说,如果用10米能把整张屏幕锯完我就很happy了。看来还是老板经验丰富啊。
后来放慢速度、调整力道,慢慢拉、轻轻拉,这回丝不断了。找到感觉后,第四根丝把整张屏幕锯完了。在锯屏的过程中,线断了3次,滑脱56次,每一次都得重新缠丝,用透明胶粘紧,重新上电吹风吹……折腾好一会。
另外视频教程里用的似乎是0.5的金刚丝,我这个用的是0.1的金刚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比较细,所以容易断。

最后终于搞定了。哈哈哈。
完美分离。
分离之后的触屏与液晶合影。
触屏还用502和玻璃板粘在一起呢,不知道怎么拆下来好。玻璃板留着准备下次继续用。嘿嘿。
这是部分断了的金刚丝尸体。这东西真是很结实的。
分离下来的液晶屏特写。上面满满的胶啊。下面就要清理胶了。不知道好不好搞定。

液晶背面特写。
先测试一下,看看屏幕是否完好。没问题,人品真好。(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就悲剧了。唉。)
上设备,开始清理胶水。这是从金刚丝一家买的解胶液,医用脱水棉签。
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了。休息一下,照张像。
先用解胶液涂满屏幕,等2分钟开始用棉签往下擦。视频里用的是小刀刮。我也试了一下,力道掌握不好,怕把屏幕伤了。后来发现胶水一共分两层上面一层厚的,下面一层薄的,如果小心地用刀刮上面一层厚的,应该不会伤到屏幕。这都是后话了。
OCA胶非常难搞定。用棉签擦两下棉签就占满了融下来的胶水,不能继续了。所以欢了医用脱水棉球。这个面积大,一次能除掉的胶水多一点。右边就是用过的棉球尸体。后来总结此次决定非常失败,直接导致分屏前功尽弃。视频教程里用的是纯白无尘布。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用这个吧。
期间解胶水消耗得很快,怕用完一瓶也清不干净,换酒精试了一下。家里只有75%的酒精,完全不管用。如果谁有99%的可以试一下看看新不行。后来为了减小解胶剂的消耗,果断上大拇指甲盖。除胶效率大大提高。呵呵。下面就进入悲剧阶段了。

因为用了脱水棉球,棉花的丝都露在外面的。结果在清理液晶边缘的时候,一不小心,棉球外露出来的棉花丝把液晶边缘不应该剥落的东西给挂下来了。但是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东西,马上心就良了。唉,前功尽弃啊,一下午的时间,白忙活了。怀着十分失望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继续完成了后面的工作。啥也不说了,看图吧。
看到右侧一丝一丝的东西了么?这个就是从液晶屏上带下来的东西。是从液晶顶端边缘带下来的。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难道是偏振膜么?

虽然知道铁定悲剧了,但是还是看看结果如何把。上机测试一下。
看到了吧,顶部有一块直接露背光了。现在才知道,猜测应该是直接把液晶屏给拉下来一小块。液晶屏这么薄啊。原来就以为液晶屏非常薄,但是没想到这么薄,简直就像蚕翼一样。非常脆弱。难道液晶是印刷到背光板上的?不可思议啊。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不对的话也请各位见谅。毕竟对这个不了解。

好了。前功尽弃的分屏教程结束。
原来还打算淘宝触摸屏换上,手机就复活了呢。现在看来没啥必要了。

另外,如果单卖触屏的话,怎么样把触屏和液晶屏粘在一起呢?不想用UV胶水啥的,只想用双面胶。这个可行么?会不会影响触摸屏触摸操作呢?请大神们指点。谢谢啦。

参考资料:
1、三星i9100盖世兔专业拆机过程
2、【震惊】iphone4 苹果 三星  爆屏维修翻新教程 公开啦!!! 触摸屏分离机。
参考资料视频请用上面的名字在优酷中搜索观看。

网友:
我震惊了 把手机屏拆了 难度大啊

网友:
上面的胶用抹机水很好擦掉

网友A:
不是棉球搽掉的,像是一开始金钢丝切入没放平!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图片,我就文字说了。我换了一部note2的屏。换之前也看了些视频教程,看到别人用换屏机钢丝拉屏,当时就觉得这样用钢丝一个不小心屏就容易被钢丝磨坏,要想用估计要买那种机器才能保证切割的高低一致。所以我采用的是热风枪加撬棒的方式,也没有用楼主的502全粘碎玻璃的方式,就是加热撬,不过要多调整角度和力度,避免玻璃的破碎尖角划伤底下的屏幕。拆除后基本上大面积的胶都被带下去了,所以也没用什么解胶水。剩余的胶用清洁液和清洁布也就基本能清除了。楼主屏坏还真不是棉花能造成的,应该还是钢丝拉伤的。另外说下uv胶水是必须使用的,m1的外屏我没查构造,note2的外屏就是一块玻璃,那它是怎么实现触摸功能的呢?你查下百度uv胶水的功效就了解了,其实是液晶屏本身功能,拆下玻璃后我们可以直接在液晶上操作,而uv胶是一种光学电容胶,它透光便于显示,而电容的特性使你触摸玻璃可以传导到液晶上。如果你只周边用双面胶,中间空心的怎么传导啊。我修note2最后也有点小缺憾,就是下面的按键边框丢了,最后按键比壳小了一圈,虽然想办法固定上了,但没有触感了,比较恶心人。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B:
恩,看来还是钢丝磨坏的可能更大一些。M1是比较低端的机器,是液晶+触摸屏的组合。Note2应该是液晶+触摸功能片+玻璃盖板,跟苹果一样。M1不用电容胶应该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棉球搽掉的,像是一开始金钢丝切入没放平!

现在看来很可能是金刚丝切坏的了。但是没除胶之前根本看不出来。当时测试液晶屏一切正常。奇怪啊。

网友:
为啥图片打不开了呢?刚开始好好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看来还是钢丝磨坏的可能更大一些。M1是比较低端的机器,是液晶+触摸屏的组合。Note2应该是液晶+触摸功 ...

液晶加触摸屏的组合一般触摸屏都有排线,和原来老的电阻触摸屏的原理一样的。如果没有排线,那都应该是液晶本身有触摸功能,才用到uv胶水来传导触摸。据说这胶水也分电容电阻两种。你m1要是还能开机,能够显示一部分,你可以触摸液晶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加触摸屏的组合一般触摸屏都有排线,和原来老的电阻触摸屏的原理一样的。如果没有排线,那都应该是液 ...

恩,触摸屏有排线的。当时触摸屏裂开的时候,下半部分不能用了,但上半部分可以正常使用。直接触摸液晶屏是没用的,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