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380无输出~

楼主(2013-08-26):
这个是电源是7500+339+393的方案,前面辅助那里估计是EM311,挡住了看不到,这个电源很奇怪啊,7500的驱动8脚11脚有2V的电压跳变,驱动变压器那里也有电压跳变,13009那部分都测过了都正常,7500也换过了,驱动三极管也拆下来测过了,是好的,7500那输出5V正常,供电也有11V也正常,短接就是不启动啊   有高手指点下不?

补充内容 (2013-8-27 13:02):
7500电压
1脚0V
2脚4.5V
3脚0.05V
4脚4.1V
5脚1.4V
7脚0V
8脚1.8
9脚0V
10脚0V
11脚1.8
12脚11V
131415脚4.9V
16脚0.5

补充内容 (2013-8-27 13:05):
上面是待机下面在补充工作的电压
1脚0
2脚4.5
3脚3.1
4脚0
5脚1.6
6脚3.5
7脚0
8脚1.3
9脚0
10脚0
11脚1.3
12脚11
131415脚4.9
16脚0.6

补充内容 (2013-8-27 13:08):
前面大电容那里134和132,13009是大个头的,也拆下来测过没有问题,附件的零件也测了,驱动变压器,那里都能测电4.5的直流电,也能测到11V左右的交流电,变压器输出端测不到电压,整个机器不启动啊~~求指点啊

补充内容 (2013-8-29 13:23):
把8脚11脚的电压提到了2.4,短接1.6后还是不能启动~~~

补充内容 (2013-9-3 11:54):
还有一台长城静音大师ATX-350SD也是和这个一样的毛病,都是不启动

网友(点评):
光耦冷地端有电压否,正常一脚3V一脚5V左右

网友:
电源开关管查下,有一个坏,就会这样的

网友:
你就这样回复~~~你要倒霉了。
另外在讲下刚刚换了339,没有想到短接的时候啪的一声,汗,把我吓了一下~~~

网友:
13009的加速电容(基极处)性能是否正常?最好换新的试试看,记得是两个哦。

网友:
查主电源部分

网友:
测7500各脚步电压,发上来看看,短接绿线是电压是多少?

网友:
跟我遇到的那个差不多阿

网友:
前面大电容那里134和132,13009是大个头的,也拆下来测过没有问题,附件的零件也测了,驱动变压器输入端,那里都能测电4.5的直流电,也能测到11V左右的交流电,变压器输出端测不到电压,整个机器不启动啊~~求指点啊

网友(点评):
大电容的电压偏低了,正常二个大电容加起来要有300多V,应查明电压低的原因,是那里220V交流电压下降了吗?

网友:
楼主的电源跟我以前修的一个电源的情况有的相似(短接后8、11脚电压下降,主开关管电路检查无发现异常)看看这帖子或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395-1-1.html

网友:
好像8和11脚待机电压低了一点

网友:
先不管有没有帮组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这个是贴片类型的,但还是有电帮组的,另外我测的推动管的电压是1.37   1.91  1.35  汗~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我先拿个好的测下

网友:
8和11脚有点低,不过我也不知道是否正常,测一下输出管的中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贴片类型的,但还是有电帮组的,另外我测的推动管的电压是1.37   1.91  1.35  汗~  不知道正常不正 ...

如果7500的8、11脚相连的电阻是3.3K的话,以从前的经验推动管的C极正常输出电压在2.30V左右,小于2V属于偏低了,多是主开关管电路有元件损坏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7500的8、11脚相连的电阻是3.3K的话,以从前的经验推动管的C极正常输出电压在2.30V左右,小于2V属于偏 ...

我这个是8脚和11脚通过电阻链接到12.8的供电,具体的是多少的电阻没有看,另外我还有个这样的电源,8脚11脚电压2.1V,短接后1.4V,根据正常的电压应该是1.6V,上午修了几个炸13009的,修好后测了下,电压1.3 4.5 1.6这个电压才能启动,等下午我在把8脚11脚的链接到12.8V的电阻换了,把电压调高到2.4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7500的8、11脚相连的电阻是3.3K的话,以从前的经验推动管的C极正常输出电压在2.30V左右,小于2V属于偏 ...

把8脚11脚的电压提到了2.4,短接1.6后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8脚11脚的电压提到了2.4,短接1.6后还是不能启动~~~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帖子里修电源的思路! 8、11脚的电压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电压为什么会偏低,是什么故障造成的!!我在帖子里的处理并没有调高过电压,而是排除主开关管电路有没故障后再查推动回路,最后才找出故障的原因(电阻断脚了)。而你却把提高电压当成解决问题的重点,思路就有些偏了,还有你为什么不查300V电压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8脚11脚的电压提到了2.4,短接1.6后还是不能启动~~~

相对来讲1.4的电压也不算低,我把辅助电压那里的431换下一个不良品,电压也没有明显提升,我在往13009那里查了查,有点发现~看情况应该是H48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8脚11脚的电压提到了2.4,短接1.6后还是不能启动~~~

H48的管还不好找啊,能用什么代啊~~~

补充内容 (2013-8-31 11:15):
我这个市电就低,在180左右,品牌电源160就可以启动,电压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把原来的电阻换回去吧。另大电容的电压怎回事呀(偏低,没到150V)

网友:
通常是4148的开关二极管,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