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进水维修后的问题

楼主(2013-08-26):
板号为:LA-6755 ,不能开机。
进水位置在待机IC51125,把IC更换及周边腐蚀的补好。把短路的网卡IC换了,把坏的待机3V的上下管换了。

插适配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了,装机测试发现都正常了。以为好了,拔掉适配器然后点关机,就丢一边先。

过了蛮久去看发现电源指示灯还亮,电池灯也亮。但是关机的动作已经完成了,屏幕也黑了,风扇也不转了。

再按下开机按钮都不能开机了,按几秒也没用。然而只要插上适配器,电源指示灯马上灭了变成了关机状态。
这个时候就可以再开机了。或者不插适配器把电池拔下来再插上去又可以开机了。
就是单独插电池不能正常关机。插了适配器一切正常。

该怎么查?

网友:
充放电IC坏了?修好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