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开机诊断卡读f

楼主(2013-08-26):
dell mig41r主板通电不触发,同行拿过来的说检测出来问题了报价,目测网卡芯片已击穿,旁边电容短路,果断的把网卡取下来,在通电开机正常诊断卡读d0,(此主板诊断卡读d0属于正常情况)听到几声报警心想已经好了,通电接上显示器屏幕亮了。给同行报了价,结果过了几个小时,说客户不修了 要换板子。我又把东西复原把网卡装上,还回去。结果过又过了几个小时,同行又把主板拿过来了,说客户的是小机箱换主板不配套装不上让我修。我再把网卡芯片吹下来,通上电结果,诊断卡读f,不报警。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什么损坏却件的,插上内存打值卡,测量vtt0.75v ,vdd 1.5v,时钟0.65v,系统总线3.3v,vddspd3.3v,各数据线对地组织187kΩ,正常,心想换个cpu先,换完cpu故障依旧,心里实在想不出那里问题。只知道不过cpu,然后我在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主板cpu风扇下面底座有撬动的痕迹。我把底座下掉发现底座下面又断线,接上后,通电报警,内存插上开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这个扳子bios也很爱出问题 ,我修的几个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