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HT20寸显示器,故障自动黑屏

楼主(2013-08-26):
一台海尔HT20寸显示器,故障自动黑屏,开几秒很暗自动黑屏,有时候正常使用,电源拔掉在插又出现,有时候正常,调暗或者调亮也会黑屏,黑屏时候 电源指示灯都是有信号的,。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发驱动电源板你们看下
黑屏

网友:
看看灯管看看高压,看看驱动板背光开启信号。
反对楼主:
5.0
cxdnwxzx
反对楼主:
你妹的灯管高压

网友:
黑屏有暗影吗?用的什么电源???12v还是220v?

网友:
应该是高压 保护了

网友:
看一下电压,排线,灯管和驱动板

网友:
背光问题 修高压部分和灯管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高压部分,灯管的几率不太大,应该就是高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基本高压部分

网友:
如果电源输出电压带负载正常,直接换根高压板,基本上都能解决。

网友:
我估计也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有类似的问题,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个人认为黑屏了如果是暗屏的那种,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请仔细检查吧。

网友:
一般应为灯管或高压不良,造成反馈保护了。用测试单灯高压先测试灯管有没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就是高压板了,维修或用通用高压板替换即可。如果是灯管,不建议更换,风险比较大,可选择去掉高压的反馈保护或加假负载点部分灯管,一般应也可以使用。

网友:
高压上的问题

网友:
把高压板部分 的那个大的电解电容换下来看看....应该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这种故障更换高压板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