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a1369不开机维修历程

楼主(2013-08-26):
客户送来a1369一台,现象为不开机,插电表显示有待机0.01,按开机没反应。拆开后发现待机芯片tps51980附近有腐蚀,刷板后发现有电容烧毁,电源小板电源接口附近有个三极管样的元件烧毁。待机芯片附近补电容一个,接口附近的管不知为何,换类似的总是烧,暂时只好先不上了,测量主板没有3.3v和5v,部分电路能够量到5v但应该不是主要的供电电路出来的。测量待机芯片供电脚有8.5v左右电压,en信号脚有3v左右电压,但是还是没有3.3v和5v输出,认为该芯片坏,于是定芯片,担心判断错误,于是将几个主要芯片都定了些。该芯片来后更换后故障依旧,而且测量和原来一样,于是更换f2117lp,看是否是芯片坏有开启信号没有发出来,但更换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僵局,真是奇怪,为什么3.3v和5v不出来呢?这块待机芯片电路图后来才逐渐看懂,这个芯片3.3v与5v供电是分开的21脚为3.3v开启信号,4脚为5v开启信号,之前一直纠结5v的开启信号没有。又查了一圈论坛,看有人说待机时候应该只有3.3v,5v是开机后产生的。可为什么我这芯片,供电,开启信号都有了还是不产生3.3v呢?最后测到13脚基准电压发现电压不对,终于豁然开朗,原来是之前更换的电容太小,导致基准电压不对,所以芯片没有开启输出。找大些的电容代换上,基准电压正常了,终于机器可以开机了。可是刚看见曙光又被打击了一把,机器开机后不进系统,选择苹果系统后出现禁止图标后一段时间关机。选择恢复分区和u盘等故障依旧,如果用光驱带windos光盘则卡在画面,鼠标键盘都不动了。查遍资料都没有人说这个禁止图标的,有说也只是说安装系统会出现,可我这个连系统都安装不了啊。更换桥,故障依旧。刷bios,故障依旧。没思路了,甚至想到是不是掉小元件了?也想到过要退回去,将原来更换的元件换回去,但既然能开机,能是元件的问题么?放置了一天,后来终于在一个维修案例中看到有人更换苹果的smc后开机但黑屏,屏幕无显示,他怀疑芯片有程序,购买的芯片没有程序导致无显示,需要原板元件更换。看到这里眼前一亮,原来更换的f2117lp应该是没问题的,正好换回去试试。废话不说,将它更换回去,开机,选硬盘,系统桌面终于出来了。这该死的苹果smc还带程序,真坑人啊。

网友(2014-07-11):
苹果的EC 带程序你都不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