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优雅A420P-B8 板号为E450充放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3-08-26):
求神舟优雅A420P-B8 板号为E450充放电芯片型号 此芯片烧了,看不到型号以及旁边的场管PQ1,没有图纸,那位兄弟修到此板,帮看一下,多谢。

网友:
这个芯片是ISL6251

网友A:
昨天修好一台,参考E410的图纸,待机部分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好一台,参考E410的图纸,待机部分差不多的

换了保隔不过,直接飞线到保隔这边,能触发,电流到0.5不动,又没有图纸,还得修好保隔之后还得修别的,放弃了

网友A:
飞线过保护隔离本身就没谱,好多信号时序会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过保护隔离本身就没谱,好多信号时序会改变

问题是待机已经出来,致于有些应该可以,有些不行也正常,并不能说全部不能,只不过有些板导致是充放电有问题。由于没有图纸,想修保隔也是一件难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