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电源维修cq1265rt电源

楼主(2013-08-26):
映美530k打印机,通电无反应,测保险好,桥堆好,各元件无烧毁痕迹,cq1265rt  1脚300v ,3脚0v,正常情况下应该1脚300v 2脚0v,3脚17v,4脚1v,5脚6.5v。3脚为电源模块vcc供电,发现2脚3脚击穿,测外围原件无损坏,换1265后,输出5v,和35v,测量5v有,35v升到47v了,接上负载,5v边2v-3v之间跳变,稳压电路有问题测得光耦1,2脚击穿,817 ,更换后,输出电压直线上升,升到100多付,后级电容都爆炸了,把光耦3,4脚挑开,接1.5k电阻,通电,电压还是上升。最后测得431组织变大,更换431后电压正常,5v和38v电压正常,接上负载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貌似431,、光耦、模块经常会一起坏。

网友A:
雷击的吧   光耦和431都坏  还有1265  23脚击穿

网友:
可以说说431  阻值变大 怎么测的  什么情况正常 我这个知识点懂希望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是什么运算集成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吧   光耦和431都坏  还有1265  23脚击穿

问题是2,3脚接的16v稳压二极管为什么是正常的。而且431取下来测量阻值和好的差别不大,因为所有的件都测量没有问题,最后只好换一个431试试,结果给我惊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