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通病?

楼主(2013-08-26):
联想y460不显示大部分刷好ec好了

网友:
没遇见,飘过

网友:
V460有,Y460没听说过,也不是不显示,而是不加电

网友A:
楼主是指只刷下EC BIOS吗      桥BIOS不用刷么   不是说他们两个BIOS是一起的吗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还没遇到过。。B460I不加电很多是EC BIOS问题

网友:
楼主这帖是赚分的啊。

网友(2014-07-16):
不触发刷BIOS 才对

网友:
b460和V460不触发,无待机,EC问题,这是通病Y460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看你什么问题

网友:
EC BIOS 都刷

网友:
这也得分情况看的吧,楼主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2016-06-13):
刷EC bios 能搞定?

网友:
y460显卡坏的多,跟EC有毛关系?

网友:
这是不加电还是跑码不亮啊,没弄过

网友:
呵呵。。掉电刷哪个BIOS

网友:
遇过不跑马,是短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指只刷下EC BIOS吗      桥BIOS不用刷么   不是说他们两个BIOS是一起的吗

这个机子刷一个ec就基本好了

网友:
没事就刷刷bios嘛,也不是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