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8-26):
联想 thinkpad e40 开机掉电,通病是散热片爱坏

网友:
不懂,是开机不显掉电还是进系统掉

网友:
进系统掉电的多半都是散热片坏

网友:
进系统 玩游戏掉电 系统是WIN7 32位 换了散热管 CPU 也换了  还是温度高 简单办公没问题 CPU温度老高了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