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管理器没有菜单栏——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08-26):
任务管理器没有菜单栏——原因及解决办法
任务管理器是用户在使用电脑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程序,但是有网友反映有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时,没有显示菜单栏,这样一来肯定会影响正常使用。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是很多用户都在问的,今天,小编将总结的内容列举出来,有需要的可以看一下。“任务管理器没有菜单栏”的原因:1.电脑感染病毒或恶意木马,破坏系统注册表,造成显示进程狂而不显示其他信息;2.优化软件时造成的;3.用户在服务里禁止了远程交互模式登录的服务;4.用户自己操作错误所致;5.在使用任务资源管理器时,双击任务管理器边框区域也会出现此现象。解决途径:一、直接双击四周的灰色区域,这样会直接恢复到原来默认的任务管理样式;二、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在服务列表中找到“Terminal Services”服务,然后将其“启动类型”设置为“手动”或者“自动”,并点击“启动”按钮,确保“服务状态”为“已启动”后退出,重新打开“任务管理器”即可;三、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选择列—选中用户名;四、使用杀毒软甲全盘查杀木马;五、重新设置1.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2.在用户配置—管理模版—系统—Ctrl+alt+Dele选项;3.在左边找到“删除任务管理器”,双击打开,设置为“未配置”,或者“禁用”;(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u大师U盘装系统)

网友:
比较旧的资料了,不过还是支持发贴

网友:
学习中。升级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3000-1-1.html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使用电脑这么久了,一般电脑出现这种问题都是还原,现在学习一下,减少还原数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