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线路中有耦合电容,万用表测量两端电压是不是应该一样呢?

楼主(2013-08-26):
南桥到网卡的线路,4条,两个发送两个接收,中间都有耦合电容。
万用表测量电容两端电压,两条发送线路靠近南桥一侧有1v电压,网卡侧为0

两条接收电路网卡一侧有2v电压,南桥侧为0

这正常吗,耦合电容两侧都没有上拉电压

网友:
耦合电容过的是脉冲信号,电压应该一样吧

网友:
不一样 一样的还用耦合吗

网友:
实际测量中会是什么结果? 耦合电容应该阻直通交,但线路中没有上啦电压,万用表测量到的应该都是交流脉冲信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