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直接送给桥,不经过电阻,也没有电容滤波。如何测量桥是否得到供电?

楼主(2013-08-26):
其实这个问题没意义,就算有元件引脚可以测量,桥是否虚焊也不好判断。

怎么办呢呢

网友:
你断电后打一下通往桥线的阻值 看看是多少

网友A:
就算什么没有   也应该有电感啊   测一下电感  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比如图纸上就是p3.3v直接连到桥的某一个脚。但这个电压除了桥还有好多去处,并且去到桥的线路通常埋在板子里层。
这种情况测量没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什么没有   也应该有电感啊   测一下电感  有没有电压啊

给pwm单元供电一般都有电感,但是给桥供电的有些小电压就是直接进去了,图纸上找不到任何分散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