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PS800dg电源

楼主(2013-08-26):
如题,这是一个服务器电源,天热报警,关后开机啪的一声,是菜鸟,学习。开盖,发现一三极管ZEW源烧裂,与之相连的开关管三个脚脚在线电阻很小(0.2--1.2的样子),怀疑烧了。通电,测大电容上无电压,不知正常否?其它电压也是0v,下一步如何修?

网友:
是不是烧保险了,把坏的拆掉。检查有无短路

网友A:
与之相连的开关管三个白在线电阻很小(0.2--1.2的样子),
这个是什么?开关管的3个脚吗

网友:
保险是好的。它采用整流桥,桥后面有204v的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之相连的开关管三个白在线电阻很小(0.2--1.2的样子),
这个是什么?开关管的3个脚吗

两个开关管之一的3个脚。

网友:
我觉得你把300V修出来再说吧。看看电容式不是坏了,还有桥,换个桥上去试下

网友:
PCB烧断线了

网友:
有一个13欧的水泥保险电阻烧了

网友(点评):
专家来了

网友:
是一个方块状的元件断了,没有烫下来。明天换大烙铁试试。估计是个零点几的电阻。

网友:
修好了没有,如没有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