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背光亮度随颜色变化

楼主(2013-08-26):
一台AOC的22寸显示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浏览网页或看电影时,如网页中有深一点的图片,灯管会变暗一点,如把网页下拉到没有图片的地方,灯管会明显变亮,看电影也一样,如电影是夜景或暗点的地方,灯管会明显变暗,灯管测了下,四根都可正常点亮,不知道是不是灯管老化了,还是驱动板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
没见过这么神奇的现象,难道它有感光元件?难道是“真正”的动态模式:)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什么问题,我现在还找不到具体的,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开始换了两台了还是一样的,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会不会电脑主机由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动态对比度啊?你恢复一下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