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1EL2黑屏,按键无效。

楼主(2013-08-26):
屏幕显示图像正常,其中屏幕左下角显示Smartimage On,右下角显示Smartimage Off,无背光,按键无效。
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数据问题?

网友:
无背光 还能显示图像正常?

网友:
屏幕显示图像正常  ? 没有背光?  楼主 你说的意思我不太懂  你说黑屏  显示图像正常,  这什么意思?
反正按键没用 你可以换按键

网友:
我也是没怎么看明白,左下角右下角的,是不是按键串了,先换按键试试

网友:
我是LED强光手电照射屏幕的,显示正常。
大家不是这个方法吗?那位大哥有程序?
拜托了。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

背光是没有,可是按键也无效啊?
背光和按键都出问题的几率太小了,所以我感觉是数据的问题。
不知道那位兄弟有数据?

网友:
按“回”(形状为回字)键,推出SmartImage能够在屏幕上显示的;2、保持(一直)按下“回”(形状为回字)键,可在办公,观赏,娱乐,经济,关闭间切换;3、在屏幕上显示的智能影像(SmartImage)将保持在屏幕上5秒钟,或者您也可以按“确定” 键(OK键)确认。4、当启用SmartImage时,sRGB方案自动失效。要使用sRGB,您需要禁用智能影像(SmartImage),按 “回”键(时间在5秒以上)。注意:若按键无效时,请再正对用力按键。键“回” 在您的显示器的前挡板或在右侧挡板下方。5、除使用“回”键向下滚动,也可以按一下按钮,选择并按下“OK”确认选择和关闭SmartImage OSD There。 本解决方案主要针对飞利浦190CW9(FB/93),其他的也可,出现SmartImageon SmartImageoff,中间有移动白竖, 祝你好运!

网友:
这是飞利浦Philips液晶显示器独有的smartimage功能,它是用于节能环保的。后来通过长按显示器功能菜单最左边的好似“回”字的按键,终于恢复了正常。

网友B:
背光的开关电压有吗,,还有连VGA用灯照里面有图像吗、、、

网友:
背光板的问题吧,在就是开关按键板是不是有问题,带电了或者不好使,有的按键粘连也出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的开关电压有吗,,还有连VGA用灯照里面有图像吗、、、

背光控制有电压,买了个驱动板拷贝出数据写入故障驱动板,按键问题解决,背光问题依旧。
背光板正在发货途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背光控制有电压,买了个驱动板拷贝出数据写入故障驱动板,按键问题解决,背光问题依旧。
背光板正在发货 ...

哥们!看下8楼师傅的回帖,试下!这可能是飞利浦的特定功能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看下8楼师傅的回帖,试下!这可能是飞利浦的特定功能钮

谢谢朋友提醒,好像还是不行。不过当时驱动板已经购买。
现在就是和大家分享经验和维修技术了。
买回背光板我在告诉大家结果,按键失灵的数据我也保留了。随时可以还原故障,呵呵。

网友:
LED升压板到货了,装上还是无背光,确定是LED灯条坏了。
发现是屏上的LED灯条插座开焊了,插座彻底脱落了。屏型号是M215HW01,因为这个插座被不干胶粘住因此一直没有揭开过,拆开屏焊好,试机正常。
至于之前的按键无效,按照8楼朋友的方法,按住最左边的按键5秒就解锁了。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2017-02-12):
和LED升压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问题刷程序就能好

网友:
应该是一直出现调节功能

网友:
先设置  还原  试下

网友:
拆下一测一下就是知道,看一下线没有断,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描述的故障是黑屏还是无背光灯?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