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士通的小机箱电源故障请教!

楼主(2013-08-26):
    一个富士通的小机箱电源,长条的,紫5V 跟绿色5V都正常,短接绿黑风扇不转,但是测各路输出为:黄色12V输出 3V左右,红色跟橙色输出都在1V以下,拔掉电源线,黄色12V 电压慢慢升高,到最后竟然升到11V以上,请大家帮忙推断下,是哪个部位有问题?

网友:
电容坏了?

网友A:
检查推动管,如无发现再查光耦、换主开关管的小电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推动管,如无发现再查光耦、换主开关管的小电解

请教下,哪个是推动管?是那个接在大电容上面的推动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推动管,如无发现再查光耦、换主开关管的小电解

推动管 是那个8脚芯片吗?让开关管起震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哪个是推动管?是那个接在大电容上面的推动电阻吗?

推动三极管(常用如C1815、C945等),连接启动输出的芯片(如7500、TL494、SG6105等),多看看以前的帖子就清楚

网友C:
看你这个问题,1开关管坏了,2辅助管坏了,或者没有完全打开,3驱动管坏了,4电容坏了
测辅助管上B级的启动电阻,这个电阻坏了会导致电源负载能力下降,但也不会下降这么多,估计电容坏的机会比较多,电源里面坏的最多的就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问题,1开关管坏了,2辅助管坏了,或者没有完全打开,3驱动管坏了,4电容坏了
测辅助管上B级的启动 ...

电容都没有明显的鼓包漏液,这个情况,是输出滤波电容问题呢,还是2个前级高压大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C:
你先接个60W的灯泡,如果短接后灯泡很亮,说明负载严重,估计后级的电容漏电,如果不亮,测辅助管B级的启动电容,好的换个辅助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先接个60W的灯泡,如果短接后灯泡很亮,说明负载严重,估计后级的电容漏电,如果不亮,测辅助管B级的启动 ...

是在保险管位置串个220V的灯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在保险管位置串个220V的灯泡吗?

对,你最好做个保护开机模式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你最好做个保护开机模式盒

一般前级短路可以用这个灯泡测试,后级负载过大,也能通过这个测试吗?
你说的保护开机模式盒又是什么东西呢?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动三极管(常用如C1815、C945等),连接启动输出的芯片(如7500、TL494、SG6105等),多看看以前的帖子 ...

启动芯片是3845b 这个芯片的第6脚接的是主开关管的G级 我测第7脚电压为3.4V 第6脚上测不到电压。

网友D:
换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看看

网友:
3845B这个芯片我不了解 不好判断,另外负载过重就像是短路现象,前面和后面都会有产生短路,比如低压输出部分电容漏电都会短路,灯泡会亮,或者一闪一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看看

我把输出滤波电容都换了,把光耦接的3极管TL431也换了,现在出现的现象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黄色线输出有12V 一会就掉到2V左右 稳定在2V ,拔掉220V电源线,风扇又会转一下 电压也升到11V ,马上插上220V电源线,电源不再启动,难道是保护了?最少等1-2分钟后,又能开启再次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哪个是推动管?是那个接在大电容上面的推动电阻吗?

tl494 8、11脚或者9、10脚相连的两颗小三极管,然后一路到推动变压器,变压器又会连接两颗加速电容,好像一般是50V 10uF,这个电容也常坏。

网友:
还是不要自己修了,我看前面的说了半天都是在对牛弹琴!

网友B:
有问题了才请教,看你这种人从来不求人的?不但不赐教,还到处说风凉话,不要你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了才请教,看你这种人从来不求人的?不但不赐教,还到处说风凉话,不要你回答!

呵呵!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的电路基础太差了,如果急用还是找专业人士去修吧,不然如果有兴趣的话找几个开关电源的教程来学习一下,再来修,不然只会越修越坏的。

网友E:
还有你说的拔掉电源线12V升到11V,请问5V 3.3V是否也跟着升了,还有你拔的电源线是哪一根?

网友:
等答案,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说的拔掉电源线12V升到11V,请问5V 3.3V是否也跟着升了,还有你拔的电源线是哪一根?

拔掉的是220V的电源线。

网友E:
把38452的2脚接地,应该能工作,你的情况应该是300V电压过压保护电路出问题引起的,测2脚电压是否过高。当然具体电路不知道,有的电路是反馈IC供电脚的电压不是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38452的2脚接地,应该能工作,你的情况应该是300V电压过压保护电路出问题引起的,测2脚电压是否过高。当然 ...

7脚电路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我测了下200V 的大电容的均压电阻,有1M欧。是不是太高了点?我看了下色环是
棕黑绿金黑

网友E:
电阻对的~把你量到的电压都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越详细越好,如IC各脚、300V等等~~有原理图最好也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对的~把你量到的电压都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越详细越好,如IC各脚、300V等等~~有原理图最好也发上来。

整流桥上面是310V的直流,200V滤波大电容 的电压分别是152V   158 V
主开关管的控制芯片是3845b的8脚芯片,个个电压是  1脚 0V ,2脚 2.1V  ,3脚0V ,4脚0V,5脚为接地脚0V  6脚貌似是悬空脚,没有接原件  ,7脚3.5V  8脚0V,
这个7脚应该是供电脚,电压感觉偏低,这个是通过一个贴片三极管来的,三极管的中间脚是1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明显是7脚电压太低了呀,要8V以上才能工作

网友E:
测一下三极管的B极电压是多少,也可以把三极管CE极直接短路,估计这个三极管是接300V过压保护的,查取样电路上的各电阻是否有变化。(当电压为300V保护电路误认为电压过高三极管截止IC不工作。当你把电源线拔下后大电容两端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保护电路认为正常IC工作,所以就有电压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三极管的B极电压是多少,也可以把三极管CE极直接短路,估计这个三极管是接300V过压保护的,查取样电路 ...

B级电压4V左右,B级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D15 接到了E级 ,C级是12V左右电压。

网友E:
把三极管CE极直接短路先,如果能工作再把B极前面的保护电路描出来,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三极管CE极直接短路先,如果能工作再把B极前面的保护电路描出来,再查。

我现在把大电容跟均压电阻全换了,没有出现之前电压回升那个情况了,现在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估计是电路保护了。
把CE级直接短路,不会烧东西吧?之前修电源爆了几个电容,吓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三极管CE极直接短路先,如果能工作再把B极前面的保护电路描出来,再查。

CE短路是直接把12V的电压加到7脚上面,强制启动IC?

网友E:
对呀,没关系的,开机时间短点测各电压正常就行。不放心你就慢慢查三极管不供电的原因。可以先把B极相关电路描出来,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呀,没关系的,开机时间短点测各电压正常就行。不放心你就慢慢查三极管不供电的原因。可以先把B极相关电路 ...

短接CE后,还是一样,风扇一转就停,测得7脚电压是11V不到

网友E:
现在再测各脚电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再测各脚电压!呵呵!

现在测得1脚 0.8V  。2脚0.4V  3,4,5脚为0  ,7脚11V  8脚5V

网友:
不知搞好没有,把2脚接地看是否工作,不行把3脚接地看是否工作。

网友F:
我看了下,这么给你说吧,把全部稍大的电容换掉,不行的换管理震荡的芯片,还不行的话,最后交你个绝招,先短接【短接开机那样】,先测5V 【我是说那条路要测完】你这种应该会正常,再测12V,还不行找个大灯,接到震荡管下面,电笔也行,看灯的闪亮程度,判断芯片好坏,测试芯片这个我觉得最好,以上评论,只做参考,如有损伤,概不负责。最后说一句,电源就不要修了,你们也知道国产的假货能有多省就多省,安全第一,自从被假电源电到我住院一周,我现在就不是多接电源修,除非是熟人,修也只修品牌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现在把3845b的2脚接地吗?

接吧,不要怕,没事的。2脚接地电压会偏高正常,先接好测试点再开机,量出电压马上关机,然后同样方法测其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下,这么给你说吧,把全部稍大的电容换掉,不行的换管理震荡的芯片,还不行的话,最后交你个绝招,先 ...

这个电源是小机箱的电源,非常小那种,不好买,这个电源是好牌子的啊,富士通的电源,上面的好多电容都是东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吧,不要怕,没事的。2脚接地电压会偏高正常,先接好测试点再开机,量出电压马上关机,然后同样方法测其 ...

从目前来看,这个3845b 的8脚已经出了5V电压了,是不是算是正常了呢?也可以这样说,这个芯片是好的呢?现在2脚接地,主要测电源的终端输出电压吗?12V  5V  3.3V ?

网友F:
给我上图,我帮你看下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我上图,我帮你看下

就是没得图纸啊

网友E:
从三极管不供电往前查原因应该己经能解决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三极管不供电往前查原因应该己经能解决了,呵呵!

7脚芯片接的三极管的C级 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了一个7脚芯片  M440 的第一脚。
7脚芯片接的三极管的C级 还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到了辅助变压器的一个脚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脚芯片接的三极管的C级 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了一个7脚芯片  M440 的第一脚。
7脚芯片接的三极管的C级 还 ...

C极电压正常应该查B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C极电压正常应该查B极

我跑了下电路,画了一个草图,不知道准不准,你帮我参考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我上图,我帮你看下

我跑了下电路,画了一个草图,不知道准不准,你帮我参考下,多谢!

网友E:
呵呵,辛苦了,所描的图应该有很多错误的。从图上我只能看成右边的两个三极管组成一个稳压供电电路。
先看看去保护后工作没有吧,如果能工作就从保护电路着手查原因,实在不行就放弃吧。或上网好好找找原理图。

网友:
给个3845的参考图,跑线路可能会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辛苦了,所描的图应该有很多错误的。从图上我只能看成右边的两个三极管组成一个稳压供电电路。
先看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这电路图我跑线路的时候画的,可能有的二极管极性不对,但是应该不会错。
强加11V电给3845b 电源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应该还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辛苦了,所描的图应该有很多错误的。从图上我只能看成右边的两个三极管组成一个稳压供电电路。
先看 ...

这个电源是那种很小的机箱电源,不好找,放弃了可惜。想学学怎么修,非常感谢你解答了我这么多疑问,再次感谢

网友:
这里有些图,好像是3845的,就是太费积分了,自已下几个参考一下。或把里面相关的型号百度一下看别的地方有下不。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2407-1-1.html

网友E:
这个电路应该有参考价值

chinafix.com.cn迅维网_XP550-F1.0 SCH.PDF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应该有参考价值

非常感谢你,我先看看!

网友E:
按理短接了三极管就相当于开机了。再重新查查后级电路吧。先去保护看看,说了这么多次去保护你好像都没做呀,是不是怕呀!

网友B:
是把2脚接地 去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理短接了三极管就相当于开机了。再重新查查后级电路吧。先去保护看看,说了这么多次去保护你好像都没做呀 ...

3845B 2脚接地,7脚短接三极管EC 强加11V供电,还会一样,风扇转下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把2脚接地 去保护吗?

多谢指教,这个电源开机风扇转下就停,马上再开无反应,串的灯泡也不亮下,风扇也不转。必须要等到电路大电容放电完后 再开才会有反应。是否症结在其他地方呢?

网友E:
3脚呢?功率管发射极接的电阻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脚呢?功率管发射极接的电阻量一下~!!!

3脚接地 可以了,黄色线输出11.8V  红色线 6.7V(是不是有点偏高)   橙色线 3.3V 。

前面我换电容的时候,有个小电容 50V  0.47uf的 板上面标的正极 但是是接在地上面的,我现在是把他反过来接的,把负极接在地上,这个电源做工非常好,不应该有标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脚呢?功率管发射极接的电阻量一下~!!!

我把3脚接地后。7脚的3极管的E脚也有了8V多的电压,不需要短接EC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脚接地 可以了,黄色线输出11.8V  红色线 6.7V(是不是有点偏高)   橙色线 3.3V 。

前面我换电容的时 ...

呵呵!一般板上是不会标错的,是不是—5V上的呀?  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3脚是过流保护,量了上面的取样电阻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一般板上是不会标错的,是不是—5V上的呀?  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我按照板上面的把电容换过来了,现在电压都正常了,就是3脚要接地才可以工作,这个是电源保护了,3脚这里要怎么查呢,查他的电路吗?

网友E:
老早就叫你去保护试试的,结果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早就叫你去保护试试的,结果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实在不好意思,浪费了你这么多时间,我刚刚看了那个主开关管的S级 接了一个大电阻到地色环是棕色 绿 白 金 绿  测量只有0.4欧左右。 S级还通过一个 911的贴片电阻到了 3845b的3脚! 911阻值在 900欧左右,正常,难道是那个大电阻有问题呢?

网友E:
色环是不是看错了呀,怎么读不出来呀 棕绿银吧,那就是0.15欧了!偏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早就叫你去保护试试的,结果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看色环 这电阻应该有15欧左右啊,但是实测只有0.几欧,我换了另外一个50欧左右的上去,输出电压还是很低,我又把原来的电阻装上去,竟然好了,可以正常启动了,输出也正常了,这个电阻绝对没有虚焊啊,我拆的时候,仔细看过焊点的。
肯定这个电阻是有问题的,有一边的漆都掉了点了 而且阻值偏低,近视短路了!

网友G:
大电阻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确认颜色没看错?一般这电阻不会上10Ω的,

网友:
过流取样电阻不会是大的,肯定是1欧以下的,你的读色肯定是0.15欧的,找一个换上吧不然以后还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色环是不是看错了呀,怎么读不出来呀 棕绿银吧,那就是0.15欧了!偏大了

是5个色环的。颜色没看错啊 有的电阻棕色跟红色会混淆,但是 绿色  白色  金色 不会看错啊  金色在1-2位都无意义,所以顺序也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色环 这电阻应该有15欧左右啊,但是实测只有0.几欧,我换了另外一个50欧左右的上去,输出电压还是很低, ...

不是偏低,是变大了,记信电阻是很少会阻值变小的,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5个色环的。颜色没看错啊 有的电阻棕色跟红色会混淆,但是 绿色  白色  金色 不会看错啊  金色在1-2位都 ...

棕色 绿 白 金 绿    这里的白色肯定是银色, 后面的绿色就不要管它了,确实有这样的标法的只是不知这绿色是什么意思。   所以是 15*0.01 +—5%

网友:
呵呵搞了大半天就是取样电阻的问题,真是讽刺呀!!!

网友:
嗯,记住了。

现在已经确定是这个 取样电阻的问题了,由于我的基础差,走了蛮多弯路。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问题一一的指导,再次谢谢。从你这里学到了好多东西,查资料,看图纸,都真的不如有个师傅教啊。

再次感谢!

网友:
终于修好了呵呵,这个电阻温度会高颜色也会变点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电阻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确认颜色没看错?一般这电阻不会上10Ω的,

感谢你的指导 谢谢,让我对ATX电源又有了更多的了解!
再次感谢!

网友E:
那个4.7UF的电容极性要确认一下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指导 谢谢,让我对ATX电源又有了更多的了解!
再次感谢!

没事,论坛就是大伙交流学习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4.7UF的电容极性要确认一下哦!!!呵呵!!

已经按照板上标的极性装上去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留着用,会用得着的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芯片是3845b 这个芯片的第6脚接的是主开关管的G级 我测第7脚电压为3.4V 第6脚上测不到电压。

楼主,建议去学好
基本知识再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