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上电池开机 进到桌面 电压被拉低至15V 电流升到顶

楼主(2013-08-26):
不上电池的时候电流很正常,这种是充放电那块出问题还是电池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放电到公共点的那个MOS管击穿了

MOS管击穿,更换,OK了!

网友:
电池一般都有电流保护,肯定是充放电那块的问题

网友:
充放电那块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