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3-08-26):
世纪之星ATX325电源不接主板,短接主板插头14和15脚,电源风扇转,测量各输出端电压正常,包括3.3V,测量板子上的LM339N各点电压时,6脚为0V,其他脚与资料给出的值近似;但分别测量4脚、8脚、10脚电压时时,风扇马上就停止了,重新短接14和15脚,仍可以启动;将插头插到主板上,启动电源,电源风扇转,主板不启动,测量各输出端电压,只有3.3V电压在1V以下。问题出在那里的可能性大呢,恳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检查3.3V的稳压回路(看TL431有没坏了),修复电压看339的6脚有没恢复到1V多(待机时应该也有1V多的)

网友A:
测3.3的输出管,电容,检测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3.3的输出管,电容,检测取样电阻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本人对电路知识知之甚少。请教老师们:今天,用万用表(指针的)电阻K挡,在线测了3.3V相关的两个电解电容(10V/1000μ和15V/10000μ),表针摆动到5K(中间靠右边)的位置后,表针回到30K(中间和无穷的之间)的位置就不动了,电容外观完好,是否可以判定这两个电解电容应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