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G430 开机到0.9左右掉电

楼主(2013-08-26):
开机到0.38左右停顿下,然后上升到0.9左右掉电,拆机未发现明显进水,刷BIOS无果,过几个小时后得知是从键盘进水坏的,过了一个朋左右才送来,再仔细查看下主板,发现R226腐蚀比较严重,从料板上拆一个20K电阻换上,开机正常

网友:
进水的基本上把腐蚀掉的元器件换掉,都能好,然后要烤一烤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呵呵

网友:
清洗是必须的要小心不要把焊盘搞掉,另外进水的很容易腐蚀断线的,要仔细观察主板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