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紫绿5v,主控正常,短接不启动,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3-08-26):
电源是达硕的,7500+LP7510(8脚应该是双比较器)
故障是有紫绿5 短接没输出
而且给7500供电的一个10欧以下(原来的已烧掉猜测是10欧下)电阻总是烧,经雷动九天老师指点换了7500,上了10欧电阻再没烧,但是还是五输出,
主控就那几个零件,都测量完了没发现问题,
4脚短接低电平,8.11脚有跳变,5脚外接涤纶电容也换了
12脚供电50v/47uf也换了,光藕也换了,
两个c945拆下已测完好,短接前c电压1.41,短接后1.31
两个50v/1uf加速电容也换
输出端5.12.3.3   绿波电容一换
实在没招了,哪位遇到过这个情况给个思路吧

(电容都是拆机电容,另外没电容表,测下充电就弄上了。有一定几率有问题,但我感觉几率不会很大)

大家先屏蔽电容给个思路吧

网友A:
换的真多啊,还有必要修下去么?:)好像还有个基准电压三极管吧,141还是什么来着,看看

网友:
4脚直接飞地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真多啊,还有必要修下去么?:)好像还有个基准电压三极管吧,141还是什么来着,看看

你说的是辅助管下的那个把  已经量了 是好的

网友B:
光耦、TL431、串灯泡了吗?灯泡是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TL431、串灯泡了吗?灯泡是什么反应?

灯泡一闪,很正常,光藕一换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电源,长城380的,和你的问题一样,也是2有3无,也是7500换了339换了,13009那里也测了,推动管测了,驱动变压器有电压跳变,但驱动变压器输出测不到电压,我测其他好电源能测到电压的,真郁闷

网友:
网上买了电容表,到了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手里也有这样一块电源

网友:
你那电压低了点,换辅助变压器那里的431三极管,电压应该就到1.6了,我有个长城的,380的那个没有修好,还有个也是这样的问题,换431后电压上去了,但还是不启动

网友:
4脚接地了也不启动,会不会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