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AM 的蛋疼症状

楼主(2013-08-26):
开始测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闪下,应该复位正常,取板,裸板测,晕,无复位了,复位灯常亮,各路供电全部正常,时钟灯正常,放那一会,再点又有复位了,复位5V ,跑码D0,刷了BIOS,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偶尔一次可以跑码了,然后接屏,全花,根本看不清楚一个字,以为是北桥,加焊北桥,还是一样,时有复位,一直供电都正常,蛋疼的很啊

网友:
IO旁边的822排阻弄弄!

网友:
查一下cpu電壓.

网友:
估计某个地方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