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太想学修主板了,请师傅指教一下,昂达G31A不跑码!谢谢

楼主(2013-08-26):
一块昂达G31A的主板不跑码,测量了几大个供电感觉供电应该是正常的,但想问下:
1、图1中3号测量点的1.58V是什么电压,是桥供电吗?
2、图中4号测量点1.28是什么是电压,也是桥供电?
3、图1中8号测量点晶振是不是电压太高了,正常是不是0.1-0.5V,我看它有压差,感觉可能正常的
于是测量PCI的时钟,测量为0.03V应该算是没有吧,按时序听说是CPU供电正常了会开启时钟,测量CPU的PG脚有电压1.1V我想问题应该是时钟这块问题

1、请问下图2中那个电阻接的是PWM的PG极,测量电压左端为1。2V右端为1。1V,感觉是正常的,但是测量这个电阻对地阻值左端0。09欧,右端706端,感觉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没有维修的经验不好判断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于是测量时钟的供电,3.43V,晶振14.318为1.54\1.43V,还有一个EN信号,三极管组合成开关输入输出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跑线画了下面的图3

1、想问下,图3中我画的那个三极管的B极打了一个问号的是不是时钟EN的输入脚,输出就是那个连电阻的三极管的C极,最后到时钟芯片的

图4就完全晕了,不知道正常的时钟两端电压是什么样的,这些数据都乱的很呀,说没有时钟电压吧,好像有几个数字又很大的,说有吧,很多都是0。02V等于是没有吧,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全板有部分时钟,还是全板无时钟,测量PCI是0。03V,
下面是不是要修出时钟的开启信号的电压,还是换时钟芯片,还是换那两个三极管呀,听说时钟信号要查图纸才能找到,这个板好像没有找到图纸,不知道哪个朋友有的可以提供一下吗?时钟的开启信号一般是PWM的PG信号和桥发出的信号吧,如果这个板是PWM的PG给的是不是那个电阻后极有问题,不然不会对地0。09欧,但电压又有1。2V这个不太清楚,请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
图在那里呀?

网友:
畫得太花了。這樣很難看的。

网友:
修主板学一样就可以了,就是学会跑线路

网友:
我也不会修,换U试过了吗,诊断卡得插到最后一个PCI槽吧

网友:
你   自己看一下  画的圈完全看不清   写的什么东东    建议去看刘坚强主板维修

网友:
你站得太高了  脚丫漏了呵呵

网友A:
这么看没有时钟啊,先换那两个小三级管看下

网友B:
修主板最起码假负载要齐全吧,

网友:
G31  ,是不是该作桥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看看复位有没有,PCI的时钟有时是加PCI设备才出来的,空的话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主板最起码假负载要齐全吧,

假负载有呀,怎么说到假负载上来了

网友:
pcI上已经插了诊断卡和假负载,我在假负载上测了沒时钟,B16上测了也没,,不过复位没测,等下去测一下,但测了复位针有3,3v,但如果测的有复位我想也不行呀,现在不跑码,等下不是还要来解决时钟的问题,现在的时钟开启好像给东西拉低了估计是那两个管或别的东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没有时钟啊,先换那两个小三级管看下

两个小三极管已经换了,电压还是没有起来!我把内存的假载插上去,测量假负载上的时钟内0。87V,这个时钟跑线到了北桥

网友C:
其实测量主板不用搞那么复杂的。不跑码原因很多,先测 有无复位。没 有复位是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测量主板不用搞那么复杂的。不跑码原因很多,先测 有无复位。没 有复位是不跑码的。

PCI复位已经测量了没有电压为0V,按供电时序,应先供电时钟复位PG、供电已经有了现在当然搞时钟,现在没有时钟、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时钟给搞出来,能给点专业性的指点请不要灌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