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罐子破摔型的维修方案,大家千万别学。

楼主(2013-08-26):
小白是这几天才开始学习主板维修的,遇到的第一块板子就是一个叫雷驰的杂牌板(是BOSS原有的板,修好了准备卖二手用的),还是集成CPU的。。。。。。毛病是CPU供电上管击穿,小白把IC芯片和上管都更换了,不过过了一会又击穿了(都是同一个上管),可能是驱动IC的问题吧。可是手头上没有这个驱动IC,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拆了那一组的上下管(CPU有三厢供电),从昨天测试到今天晚上,一直没有关机,一切运行良好,哇哈哈,小白知道这样做以后肯定会有问题,只是不知道这样做究竟会出现什么隐患啊?小白在这里求教啦,另外图就不上了,感觉有些丢人啊,哈哈。

网友A:
时间长了,肯定不行的。

网友:
也有可能下管不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肯定不行的。

我持续开机开了一天,运行都正常,您说的时间长了的意思是?

网友B:
你这个主板很老了,拆掉可以用,但要做好散热,现在的主板不可以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主板很老了,拆掉可以用,但要做好散热,现在的主板不可以这样了。

请问是哪里的散热啊?

网友C:
举个例子吧!假设你的CPU供电是三相,拆掉了其中的一相,相当于同样的工作,之前三个人干的活,现在两个人做了!这两个人就需要多分担一点,在电路中,相当于另外的两相分担了拆掉那一相的电流。

网友D:
拆掉一组MOS管,PWM芯片也不会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吧!假设你的CPU供电是三相,拆掉了其中的一相,相当于同样的工作,之前三个人干的活,现在两个人做 ...

哇,版主大人的回复啊,不过感觉这样很好,反正是卖二手,哇哈哈,过个一年半载的坏掉,然后再忽悠客户买一块。我是不是很无良?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败类存在,所以现在的维修才那么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一组MOS管,PWM芯片也不会保护吗?

不会的。PWM的输出由外电路决定。所以,IC该怎么工作还是怎么工作。

网友E:
迟早会坏的,撑不过一年半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迟早会坏的,撑不过一年半载

哇,又一位版主大人出现了,嘿嘿,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是谁让手里没有配件嘛,对了,顺便请教一下版主大人,总烧一个上管是IC芯片的问题还是驱动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驱动芯片是不是坏的

网友:
上下管的电容电阻测了没

网友:
上管G极到电源芯片是否断线。不查就这样搞,怕用不长时间。卖二手要避免返修。

网友F:
LZ的举动真的奇妙,不找原因,注重结果哈

网友G:
打游戏或多开进程,小则会死机黑屏,大则再烧另一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游戏或多开进程,小则会死机黑屏,大则再烧另一对管......

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啦,我还没有可调电源,所以巴不得它烧的大一些好让我知道都哪些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的举动真的奇妙,不找原因,注重结果哈

刚自学两天,原谅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