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指示灯不亮CPU风扇还在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6):
(无正文)

网友:
灯不亮修主板吧。风扇在转一般是待机5V串到12V电路了。某个二极管击穿。不会修呢就换主板吧。

网友:
这种情况   又一次换了intel的e3400系类的,   就会出现,在换个低一点的u就解决了,《原来的是单核i》

网友:
估计是5V和12V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