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IY BGA高人指点

楼主(2013-08-26):
本人想做个DIY BGA 准备的材料 PID温控一个  10A固态继电器一个 发热砖 打算拼凑到800W 不知道如何控制发热砖功率 来达到控制温度。。。。这是下加热部分,上加热就用SAIKE 852D+可调节温度的风枪 做上加热 风嘴和风枪支架打算自己搞

网友:
版主 高人进来指点下啊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

网友:
DIY返修台,都是早期做有铅芯片的时候,当时返修台价格比较离谱,和实际收益不成正比的情况下,搞着玩的。现在成品返修台价格这么低廉,还有必要搞吗?
DIY返修台,我个人觉得电路方面已经没什么搞头了。淘宝上大把的电路类配件,花上半小时的功夫就可以把所有的配件购其。
主要是机械方面,个人DIY做一台机器操作顺手又有良好的可靠性的机械。我觉得总体下来肯定会比,买一个相对同等性能的成品机要贵好多。主要是个人加工上不了量,费时又费心。
DIY的目的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要是发烧级的话,别人肯定也得买一台高档的机器回去继续改良。与其搞来搞去,搞到最后钱也花出去了,做出来的东西还不好用,甚至不能用,不如直接买一台相对便宜点的成品机。

网友:
DIY BGA机在论坛上已有好多帖子,先搜来看看。
“DIY的目的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不全对。DIY 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看来叫你搞相信你也不知从何下手,如搞一台能做做BGA,吹吹芯片什么的千把文就可以了,你千把文能买到一台返修台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如何下手?搞什么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除了全自动的,没有我搞不出来的。

网友:
我现在就就用的简易BGA 做个显卡和南桥。
感觉马马虎虎能用吧。

现在已经成果做个一个南桥,三个显卡。
都是笔记本的。

网友(2013-10-17):
兄弟,diy返修台,最好做全红外的,超级简单哦,预热用石英管300w的四条,上加热用250w的石英加热砖,难度在上加热测温线的放置问题

网友:
BGA成品机很便宜了,DIY已经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