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主板跑D0 98成功修复经验

楼主(2013-08-26):
同行送过一块ASUS P5G41T-M LX V2主板过来说故障无显示,等同行一走,先测主板有无短路,再上自己的CPU,内存;诊断卡一并插上,触发后诊断卡显示D0-98,以为是内存没过,于是就拔掉内存,测内存三组供电,主供电,SPD供电,辅助供电,结果一测主供电只有1.2V,感觉有点不对于是就找上下MOS管,管理IC   RT8120B,查此IC的工作条件,1脚BOOT脚,5脚VCC供电脚,都是12V正常,再插内存上去再测主供电,我的乖乖,电压又正常了1.5V 。难道要加真内存电压才会升上去,还头一次遇到,再测其它两组供电也正常,,再次触发再试还是跑DO-98.先不管其它的把BIOS刷了再说,刷后的结果还是跟没刷一样,这时真的想放弃了。。。。。。。。。。。心想会不会又是那个排阻的原因,因为今天修了三块映泰的主板都是排阻换后OK,于是再去测内存旁边的一些排阻,结果给我发现了,内存的SPD供电连接一组822排阻供电不正常,心想是不是它有问题,找料板先换了再说,。。。。。。。。。。。。。。。。哈,哈,,,,换好上机一测,,跑码一切正常。。。。显示了。。看图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厉害我们修台式机就换主板都买废品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SPD上的IIC波形  可以加快维修速率

网友:
学习了,又长了点经验。

网友:
822排阻你在线测 8.2 K 阻止正常吗?

网友:
你开始不是说内存的SPD电压正常么,怎么最后又测那个排阻供电不正常

网友:
SPD电压不正常么?

网友:
SPD电压可以直接飞线到橙色3.3V电压

网友:
受教了,又长了点经验

网友:
唉,先记着。虽然SPD只是个供电,不知道排阻能怎么影响它。
人家是大电流。又不是系统管理总线。
我记得在哪个点位图,量过这个排阻,找不到了。不然可以看看它是不是管理总线的上拉。
只有那么个印象。

网友:
这个排阻的四个脚全部供电都是给SPD的?

网友:
学习了,今天手头上有一个不过内存的板子,一会看看是不是和你的问题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手上刚拿到五块一样型号的主板

网友:
今天刚好有一张P5G41T-M LX V2的华硕主板 症状也是开机跟楼主一样 卡在D0 或98  有时还可以跑码 BIOS也刷了 本想着是桥虚焊  看到楼主的帖 马上看下内存的供电 才1.2V 不对的 DDR3是1.5V才对的啊 就量下822排阻 果然....... 换上 马上跑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