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s26 MS-7714 VER2.0

楼主(2013-08-26):
V星g41m-s26  MS-7714 VER2.0,出现跑内存那里,查到SPD 236脚没电压,我拉了一个橙色线的电压3。3V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维修经验最好是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2013-10-14):
我的这个板子是无限重启,郁闷的很啊,搞了好几天了都没搞好。

网友:
这样也行啊?本人还在学习

网友:
236脚是VDDSPD,识别内存的, 此脚无电压,就档在内存那里过不去,飞个3.3V就可以,很多华硕的机有这种情况,修了好几块这样的板

网友(2014-05-03):
好!简洁明了!

网友:
我修到几块这样的板子,飞了几次这样的线  怎么还是跑不过啊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  卡D8不过内存飞线直接好

网友:
这种问题到简单。我的开始是没有cpu供电后来是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