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单元电路的供电测试

楼主(2013-08-26):
1:保护隔离电路的关键测试点可以
    保护隔离电路的测试点为电源公共点,如MAX1632的22脚可以作为公共点。如果公共测试点16V左右的 电压
,说明保护隔离电路工作正常,反之,则保护隔离电路有故障。
2:待机电路的关键测试点
待机电路的测试点为开机键的引脚电压,开机键引脚上有高电平。说明待机电路工作正常,引脚上没有高电平,说明待机电路及待机电路之前的电路有故障。
:开机电路的关键测试点
开机电路的测试点为电源电路的各种控制信号。测量开机芯片的输出端,观察在按下和松开电源开关时芯片的输出端电压是否有0-5V的跳变。如果电压正常,说明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均正常,反之,则开机电路有故障。
4:系统单元供电电路的关键测试点
系统单元电路的测试点为3。3V和5V的电感线圈,也可以测量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如果电压正常,说明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和系统单元电源电路均正常,反之,则系统单元供电电路或开机电路有故障。
5:cpu单元电路的关键测试点
cpu单元电路的测试点为cpu内外核的电感线圈,内外核电压正常说明从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系统单元电路和cpu供电电路均正常,反之,则开机电路有故障。
初学咋练仅供参考。

网友:
多看看总是好滴

网友:
资料还可以啊,不过我早就看过了的,,复制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