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ATX电源维修方面的好书——PC电源维修入门

楼主(2013-08-26):
《PC电源维修入门》的作者是肖战军,航嘉公司的技术人员。
本书正文部分208页,针对航嘉电源的部分型号原理与维修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中有100余个维修实例。这些实例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当中运用的检修思路与方法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我在豆丁上找到的版本文件大小为51M多(好像是扫描的),不适合上传,所以建议大家自己去网上下载。

网友(点评):
非常不错 要是能有纸质书籍就好啦 没搜索到哪里有卖 难道是内部培训?

网友(点评):
为了方便坛友 已经上传DOC到百度盘 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351922493&uk=3106913864

网友:
百度文库里面一搜索,就有了啊,我下了个,WORD文档,还不错!

网友:
高手推荐,必属精品,已经在看了。谢谢超版

网友:
高手推荐必是精品。呵呵。看了刘坚强的前60集。卡住了。天天找后面的。讲得还不错。很详细。

网友:
没有那个财富值啊。有没哪个兄弟能上传个不用钱下载的地方。

网友:
嘿嘿。下载到了。谢谢宇版。

网友A:
感谢宇版分享,学”笔记本“”遇到不少阻力,决定回来花半年时间打下基础,从学习开关电源开始!

网友:
g感谢版主的分享,是个好资料。

网友:
LZ推荐,属性精品,去下载也。。。

网友:
已经在百度文库下了一个,大小只有5M多。是要下载分的。

网友:
真的不错,如果有纸质的书,我第一时间购买!

网友:
已经下载…………主板方面的书籍有推荐的不???

网友:
为什么打开的时候电脑死卡

网友:
是个非常好的资料 正在详细学习 手里正好有航嘉 各种型号的电源十多个 各有各的问题 这次能对症下药了

网友:
好的,去找个,下载

网友:
看了不错说的很详细还有很多案例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这是个好东西!

网友:
word文档比较小哦,正在下载,不知道全不全呢

网友:
gang ye zai baidu xia dao le  xiexie

网友:
要学的好多啊

网友:
这个值得研究一下,最近打雷,打坏电源的比较多,主板之类的相对少些.

网友:
版主推荐的一定要去下来看看啦,先下了有时间再好好读读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啊,书中的负载机就是随便找块费主板是吧?还是挂两个坏光驱?还有打保护开机就是串了一个灯泡在电源插板上是不是?

网友B:
还有就是示波器在ATX电路板上测会不会烧示波器啊。我怕把我老板的示波器烧求了就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示波器在ATX电路板上测会不会烧示波器啊。我怕把我老板的示波器烧求了就不好了

测试中涉及接热地(开关变压器初级侧的地)的,有可能会烧示波器;但对于一些手持示波器就不用怕,它与热地形不成回路,所以安全。
一般示波器都会与热地有回路,所以要用到1:1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中涉及接热地(开关变压器初级侧的地)的,有可能会烧示波器;但对于一些手持示波器就不用怕,它与热 ...

那我们还是最好不要用示波器测变压器前级的电路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啊,书中的负载机就是随便找块费主板是吧?还是挂两个坏光驱?还有打保护开机就是串了一个灯泡 ...

书中的测试机应该是电子负载,你应该买不起,但可以自制一个简单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82233
注意第二张图二极管画错了,下面的应该上面的方向一致。

网友:
正需要,宇光老师推荐的正及时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是个好资料

网友:
多谢,多谢。在我看来,ATX的维修很有技术含量。

网友:
确实里面讲的很到位,该了解的地方了解一下,该深入学的地方也仔细讲了,实际维修中该注意的地方也提出来了,一些维修方法和技巧很实用。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宇版分享,学”笔记本“”遇到不少阻力,决定回来花半年时间打下基础,从学习开关电源开始!

没有财富值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现在正在学修电源那

网友:
高手,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百度文库里已经有word版本的了,下载需要2个百度积分

网友:
是5.1M不是5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