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好多无线不能用的

楼主(2013-08-26):
最近遇到好多无线不能用的,装系统换驱动都没有解决,系统内是可以认到的,就是搜索不到无线信号,难道和南桥有关

网友:
我最近遇到3个,都换网卡板了,好像是哪个芯片不行了,听别人说能修好,我试过俩个,不是常掉线就是网速不给力,别人的能看电影,修的听歌都卡。还是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