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示器亮三秒就灭

楼主(2013-08-26):
有台液晶显示器
再开机时候可以亮三秒就黑屏了
电源指示灯是有信号的
再关掉电源指示灯再开又可以亮三秒又黑屏
如此故障反复
请高手告诉下该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先搞清楚是电脑故障,还是显示屏故障

网友:
典型常见的,暗屏故障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有问题,可以拆下来看看

网友:
你把显示器打开,看高压板的电容是不是爆顶了

网友:
灯管或高压坏

网友:
多数是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首先,看看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情况,如果没有,可以找来其它测式用灯管,看看测试灯管,会不会出现这种现像。有,就是电源板出问题了,如果没有,就是灯管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了。。8成是灯管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平常弄块好的高压板和测试灯管的工具,遇到这种问题就代换一下高压板,或者测试一下灯管,很快就能定位问题,这些配件都不贵!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好 灯管或高压板 检查开始换吧

网友:
我的一台也是,除了屏换其它的都换了还这样,现在不知道哪的问题,有人说是灯管,可两根灯管怎么一起坏呢

网友:
赞同楼上     灯管或高压板故障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主要从灯管和高压板着手

网友:
说的都对 暗屏 不是高压保护 还就是高压保护 还是没有高压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条的故障最大

网友:
灯管家高压板

网友:
亮的三秒屏暗不暗,把显示屏拆下来,一根灯管一根灯管的试试,先接上面一根,看亮不亮,再接下面一根看亮不亮,如果有根不亮就是灯管的问题,两根都亮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明基的显示器就是,用户自己拆了以后,有根灯管没插,以为拆坏了拿来修,开机亮三秒就黑屏保护,插上另一根灯管以后恢复正常,后来跟他说高压板坏了叫他换一块,收了他120块钱

网友:
你说的太对; 了啊

网友:
灯管有损坏的或者是高压部分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受保护了!检查灯管!还有高压部分

网友:
高压板。灯管。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