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进系统后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3-08-26):
昨天修到一台联想B460的,同行拿过来不触发,同行说是雷击的,插外接电源电流是0.035A,拆机测一下待机5V正常,没有3.3V,拔掉电源测各个3.3V电感也没有短路,测单桥HM55的供电电感,阻值0欧,3.3V转换管另一端阻值也0欧,网卡芯片短路,单桥HM55也短路了,两者都换了,OK能点亮了,可问题出来了,关机后屏幕灭了可主板风扇,指示灯,都还工作,电流还有0.750左右,各个电压都基本还在供电,单桥HM55又换了一个,BIOS,EC都排除了故障还是一样,换个系统有正常关机过一次,刷EC 程序正常关机两次,之后又成了关机不了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没有进系统之前,按开机键触发后再按一下开关是可以关机的(不是强行关机哦),请高手指点一下,接下来要从何下手,谁有HM55的关机时序呢,望高手能分析一下HM55的关机时序的原理

网友:
我估计你还没刷好EC BIOS,这样,刷刷EC 和南桥 BIOS吧,配套起来刷下,

网友:
量下PM_SLP_s4#,PM_SLP_S3#在关机操作后的电压,有可能是某小3脚场管软击穿导致上拉直接加载到上述两个信号之上,但这时一般电压不会是标准的3.3V,昨天修到一台HP 540就是这样的状况,雷击机,换掉网卡,EC,南桥后亮机,但等机偏高,不能正常关机,后查出Q526软击穿,更换后OK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BIOS的问题,刷别的几个都不行,甚至一模一样的板上备份也不行,后来刷这个就可以了,发上来希望对有用的人有所帮助

网友:
通病啊。EC PCH BIOS 两个都要刷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高端门坏了,这个铁片的容易坏

网友:
前几天修个B460也是这样的,今天又碰到一个,下载下刷个试下

网友:
上次是换南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今天这个是个二修机,待机芯片旁边烧了个洞,EC的BIOS也被人换成别的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