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板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3-08-26):
请教大家,驱动板代换的条件是什么?

是分辨率相同,屏接口相同就可以代换吗?

网友:
分辨率可以刷程序,接口要一样

网友:
比如我有块1440X900分辨率的驱动板,然后有台显示器驱动板坏了 ,屏分辨率也是1440X900 这两块板接口一样,我能直接换吗?

网友:
改版还是用通用的吧,不同厂家的驱动板DDC存储的东西不一样,应该是不能代的,不过你可以试一下也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现在都用免烧录通用驱动板了,这样换板就成为了0技术啦

网友:
理论上讲 屏尺寸 分辨率 屏接口 相同应该可以互换 但是实际情况是 部分可以互换 以前互换过 但是我今天就遇到了一台 是联想17正的显示器 驱动板坏 找不到一样的 就找了一块 AOC17正的驱动板互换(前提是 供电 地 ON 信号等线要与电源板接对)结果是能正常开关机了 不过没有图像 只有红绿蓝黑白等颜色不停的变换 也就是自检这种情况就是4楼所谓的 不同厂家的驱动板DDC存储的东西不一样 本人理解为兼容性不够

网友:
没试过 不过听说DELL的很特殊不太好兼容吧\